楼主(2011-08-13):
哪位高手讲解一下吧,
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的书讲的不详细,有些地方讲的绕来绕去,有好几个指令,其实不难,书上讲得太绕了。

楼主:
还有实数(小数)怎么转换成二进制?
网上搜索过了,找不到合适的资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一下啊

楼主(2011-11-15):
小数怎么转化成二进制数???
我用状态表观察,总结不出规律来。

网友A:
你加我QQ294314727我来给予解释

楼主(2012-02-29):
1、 INT(16位),有符号整数,为什么数据范围是-32768 to +32767 ???

2、 DINT(32位),有符号双整数,它的数据范围是什么,为什么???

3、浮点数的数据范围是什么???

网友B(2013-04-01):
1、 INT(16位),有符号整数,为什么数据范围是-32768 to +32767 ???
因为有符号的16位数据的最高位是符号位,最高位是1,为负数,最高位为0是正数,除去最高位,剩下15位,最大的二进制表示为111111111111111(15个1)转换为10进制数是32767 ,加上符号位当让是-32768--- +32767
2、 DINT(32位),有符号双整数,它的数据范围是什么,为什么???
是-2147483648----+2147483648,道理同上,最高位为符号位,剩下的31位最大值就是31个1,转换为10进制就是2147483648
3、浮点数的数据范围是什么???
浮点数的额范围是-3.402823E----1.75495E

网友C(2013-05-09):
??卫生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