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公司有一台机器的触摸屏坏了,已停产。我想改用三菱f930got-bwd-c触摸屏代替。请问该触摸屏与通信模块A1SJ71C24-R4连接使用哪一种数据线?该机PLC使用A1SCPU.
各位大侠见多识广,可否告知?

楼主:
走过路过回一个

楼主:
版主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可以和A1SJ71C24-R4,连接的线要自已做
也可以用422口和CPU上的口连接,这样的线有标准的,不用自制

网友B:
F930GOT还没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