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我要做一个形位误差测量,要求精度很高(几个μm),所以要选定位精度高的伺服电机,控制比较简单,只是电机驱动丝杠做直线往返运动,选什么品牌的电机较好?我看论坛上用安川、三菱、松下的比较多,不知哪种性价比高?

另外,像这种直线往返控制用什么控制电机好?PLC没学过,我想用运动控制卡,请大家给推荐一款吧,是在难以选择。

还有,伺服电机与驱动器已经形成闭环系统,是不是发多少脉冲电机就能走多少个脉冲?如果是这样,编码器的ABZ输出还用的着反馈给PC机进行调节吗?是不是简单地给驱动器发脉冲和方向信号就可以了?

迷惑中,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要求精度很高(几个μm),就不能用丝杠驱动做直线往返运动了,精度达不到的。用直线电机+差动脉冲控制可达到1个μm的精度。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B:
用伺服系统没问题,
只不过要求滚珠丝杆的精度有点高

网友C:
这种测量不要靠编码器来实现。而是要用光栅尺来控制才可以,这才是移位的绝对位置。
如果仅靠电机上的编码器,这是不行的,因为这里面有丝杆间隙,连轴器间隙,轴承间隙,导轨间隙等。

网友D:
系统精度为电气精度和机械精度一起构成,三菱MR-J3伺服系统做误差测量,可以做到精度几个μm,只要确保有高精度的机械。

网友E:
电气精度能满足要,相反对机械精度要求较高,在电气要采用光栅尺,采取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