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补水

楼主(2011-08-13):
我想做一个锅炉的自动补水,靠压力补水,低压启泵,高压停泵。用电接点压力表、中间继电器。但由于启动频繁,容易造成电接点压力表损坏,我已经换了好几块表了。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有图最好,谢谢!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最易坏的就是电接点,为了延长其使用寿命,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对压力指示波动大,就要在取压管上增加阻尼,也就是增加缓冲,如安装环形管、适当关小阀门等。
   2.在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把上、下限范围调大一点。
   3.减小电接点的供电电压,当然相关的继电器也要作调换。在电接点上并接RC消火花元件。
   4.减小通过电接点的电流,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电接点通过电子放大电路(用三极管、IC、可控硅等)来驱动继电器。
   5.改用磁助电接点压力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是通过磁力辅助来增大电接点的接触力矩,具有相对较高的电接点功率;由于磁力对电接点的作用其可以增加接点吸力,加快接触速度,而使触点接触可靠,能消除电弧,可避免仪表由于振动或介质压力波动造成触点的频繁动作。

网友B:
改换带油耐震压力表,范围调节适当,并采用220V的插座型中间继电器

网友C:
我曾做过压力罐供水,电接点表非常容易坏,后来用一个输出电压为12V的变压器给电接点压力表供电,然后控制继电器,再作继电器控制接触器,这样使用时间可延长很多。你可以试试。这个不用画图,你一看就明白。

网友D:
锅炉给水应采用变频器恒压给水

网友E:
在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把上、下限范围调大一点增加补水时间,同时也可采用变频器和执行器控制水流量

网友F:
你可以采用液位计啊 ,比如说可以用磁翻板液位计啊 ,还要看你的工况怎么样,难后根据你的具体工控选择。

网友G:
你这个搞,启动太频繁了,还是改用变频器恒压供水吧

网友H:
变频器恒压供水

网友I:
你可以采用液位计啊 ,比如说可以用磁翻板液位计啊 ,还要看你的工况怎么样,难后根据你的具体工控选择。,控制锅炉内的液位.这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要压力继电器控制水泵,那个压力继电器表是容易坏的,它总是在临界点时动作最频繁的,如果不存在安全隐患,我建议你是否可以在压力继电器中串接一个时间继电器来延时,给它一个缓冲区.
投资大一点,那你就搞个恒压控制(压力模拟信号4--20MA,变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