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手上有一批欧姆龙H7ET-BM时间计数器,不知其怎么使用?使用场合?和什么东东搭配?价值几何?请教坛友!

网友A:
这是很早的产品。
使用无源信号,比如继电器接点,晶体管的集电极开路,此产品内部有电池,使用接信号要无源的。
可以看产品上的图。
12接通计时,断开停止,属于累计。
34通复位。
你可以用段电线试一下就清楚了。
前面的按键不用介绍了吧。

网友B:
就普通的计时,前面板那个按键也可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