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dcs这东西还不太了解,有可能的话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就是设备现场都准备妥当,没有故障报警,现场转换开关也打到相应位置,可以允许中控起动设备。

楼主:
如果装个来电自起的话,是要等备妥以后再让延迟继电器工作还是直接将所有保护设施短路,直接启动变压器。(是个变压器上的)如果可以的话附上图纸最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