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请问恒压供水PID和温度输出PID模拟输出有什么区别,比如恒压供水设定值等于反馈时输出是恒频率输出,而温度则是设定值等于反馈值时候输出接近零。请问输出在哪调控,最好举例。谢谢

网友A:
错,
温度控制PID是找的平衡点,输出不是接近零,而是保持一定的输出量。
恒压供水你是说对了的。
它们的用途不同,没有什么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