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各位高手,咨询一个编程所用PLC,CPM2A
两个开关按钮(1.2)号,三个灯(1,2,3)号
按下开按钮(1)后,1号灯闪烁,2号灯亮,1号灯闪烁5秒后,1号灯和2号灯灭,3号灯亮,最后按下(2)号按钮复位,
希望高手给个程序截图,

网友A:
好复杂,我玩电的用延迟继电器很好实现这个功能的,可以试下啊

楼主:
没有一个高手能弄出来吗?

网友B:
即然是新手,搞这么麻烦做什么?先从最基本的学起,编程这个事情,是入门以后,什么程序都容易上手,如果没有入门,最简单的东西也是最复杂的了。
所以还是从最普通的程序开始吧。学会编写一些就象正反转,工作台的自动往返等等。往往那些东西也是最实用的

网友C:
   可以先“按下开按钮(1)后”,1号灯亮;然后“按下开按钮(1)后,1号灯闪烁”;然后继续以下的,一步一步来。
   我没有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不给出具体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咨询一个编程所用PLC,CPM2A
两个开关按钮(1.2)号,三个灯(1,2,3)号
按下开按钮(1)后,1号灯闪烁,2号灯亮,1号灯闪烁5秒后,1号灯和2号灯灭,3号灯亮,最后按下(2)号按钮复位,
希望高手给个程序截图,

网友E:
从基础的开始,自己多做做实验,这样学的牢固

网友F:
免费的热控管理网站
在主机屋申请了一个免费空间:容量大、速度快,终于为免费热控网站找到了一个家,欢迎大家光临,免费下载地址: 免费的热控管理网站 http://newren.web-1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