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如题,用三菱FX2NC 编程,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关闭按钮,控制7个灯泡,按第一下启动按钮第一个灯泡亮,按第二下按钮第二个灯泡亮,依此类推,启动顺序为1、2、3、4、5、6、7。按第一下关闭按钮第7个灯泡灭,按第二下第6个灯泡灭依此类推……。
请问如何实现?要有什么特殊指令吗?

补充下:哪位高手能给个示例程序吗?多谢了!

网友A:
应当用基本指令也可以实现,或者试试移位指令等。
可以先实现顺序点亮。

网友B:
普通程序,用加减法就可以了。加法---每按一次加一,表示这个灯的序号,然后用比较指令,相等时,相应的灯亮。
灭灯也一样,用减法-----当等于这个灯的序号时,相应的灯灭。同样用一个比较。

网友C:
是不是流水灯那种?

网友D:
用一个数据,按一下左移1位加1,另一个方向直接右移,然后直接把该数据直接拷贝到输出 ,然后没有然后了。

网友E:
应该是考试题吧

网友F:
呵呵,没问题啊,挺简单的

网友G:
呵呵;用PLC编程来实现的话相当容易;

网友H:
位移指令也可以吧

网友I:
加法指令,计数指令,都可以实现。

网友J:
比较+位移指令。

网友K:
用移位指令应该可以实现你的目标的,首先将7个灯所对应的地址全部复位,然后用启动按钮启动左移或右移置位的功能.

网友L:
用移位指令 一切都搞定。。。。

网友M:
加减法指令就行

网友N:
示例程序

网友O:
用计数指令,按一次,启动第一个,两次,。。。关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P:
移位指令
位右移指令SFTR(P)
位左移指令SFTL(P)

网友Q:
此程序如下
刚试验成功

网友R:
先不说你为了什么。。。如果你是想学PLC或者在学。。这个都不会的话。。。就重新开始学吧

网友S:
很简单啊,就是在程序里用变量记录你按下的按钮的次数,不同的变量值对应不同的灯

网友T(2011-10-18):
你好
我刚试了一下为什么输入只有YOOO而不是Y1-Y7呢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Q:
Y0 k7 表示Y0开始的7个灯,Y0-Y6

网友U:
以上人说得都对呀!

网友V:
五电动机单步点动启动,顺序停止,显示
参考一下,是一样的

网友W(2011-11-24):
做的方法很多,基本指令、加1减1指令、移位指令。。。

网友X:
用移位,比较这些基本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U:
这个不难呀

网友Y:
感觉用移位的指令最简单,用计数再判断也能实现

网友Z(2011-12-29):
这是简化后的三个输出,基本可以实现,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启动过程中要停止不能马上实现,哪位高手可以做下修改,期待中……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指教,特别感谢解答问题并且给出示例的朋友们,针对这个问题来说,我觉得移位指令很好。再次的谢谢各位。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