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请等待结果!目前有两个方案:1,用别家的开关变压器改,2,拆开重绕!近期将有结果!!

网友A:
能买到别的厂家的变压器就买,买不到合适的只能自己重新绕了

楼主:
有图有真相!
准备使用的开关变压器,见图

楼主:
待维修阿尔法变频器板
中间空地就是原变压器所在地

楼主:
上图准备使用的是前段时间修理LG变频器时,新购变频器开关变压器,原机为22KW,6组驱动电压(27V),一组5V,一组+—15V,一组12V,加主绕组和辅助绕组,原机也使用uc3842+K1113,开关频率约为56K。

楼主:
阿尔法变压器接线端排列
1 红色为主绕组
2 粉色为辅助绕组
3 绿色为3相上桥臂驱动电源
4 蓝色为+16V输出缺相检测电源
5 深蓝色为+5V
6 白色为+—15V
7 黑色为+24v风扇+充电继电器
8 黄色为3相下桥臂驱动电源

网友B:
自力更生有时候比厂家来得可靠。记得当年,艾默生(那时候还叫华为)大区的技术员也被维修问题搞得晕头转向。后来还我是我自己主动请缨帮着解决问题。

网友C:
重绕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难于实现。代用也可以,要有较高的代换水平,还要注意同名端。建议你去一些变频器维修配件群里问问,也许能买到一样的。

网友D:
对这种问题,我一般是拆开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