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小弟正在做一个项目,对方工厂有78个控制系统,小弟在每个控制系统内放了一台工控机,连入控制网,并有第二块网卡连接中心机房的一台服务器,服务器上也装了WINCC,和下面的78个控制系统 通过OPC连接,取得下面各控制系统数据,并在服务器上重新组态了各控制系统的主要画面,然后通过WEB发布出去。现在的问题是对方要求能在服务器的组态画面上可以监控到连接下面78个系统的连接情况,正常连接还是已经断开,请问在WINCC里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能给小弟一个答案么?

网友A:
北京三维力控有限公司广州办将在2011.9.22-23号为大家举办组态软件6.1的培训
培训内容:
力控软件的结构,工程管理器的使用;创建一个力控应用项目的实例;力控软件的开发环境;变量的使用;实时数据库组态;动画连接的组态;编写动作脚本;报警与事件;实时趋势与历史趋势曲线;历史报表与万能报表;力控控制策略生成器的组态;运行系统的安全管理,工程加密。
地址:广州天河区大观南路12号润农商务中心2409
联系电话:02087573896  15013240652

网友B(2011-09-24):
在全局脚本里面编写定时刷新脚本,每次刷新都去读取远程OPC一个变量的质量状态。
当通讯质量状态值<192时就表示通讯异常了。

Dim IOSte
Dim objTag
Dim objTagComm

Set objTag = HMIRuntime.Tags("Device1.Status") ''设备外部变量
Set objTagComm = HMIRuntime.Tags("Device1.Comm") ''WinCC内部变量
IOSte = objTag.Read

If objTag.QualityCode < 192 Then
 objTagComm.Write 1 ''如果质量代码小于192则置位内部变量Device1.Comm,表示通讯异常报警
Else
 objTagComm.Write 0 ''如果质量代码小于192则复位内部变量Device1.Comm,表示无通讯异常报警
End If

不过建议你分时段读取,比如一秒钟只读取10个远程OPC变量,那么8秒钟就一个循环了。
如果一次线读取多个很容易导致其他通讯数据响应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