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有这样的接法吗

楼主(2011-08-14):
匠人所弃的石头

楼主:
欢迎高手过来指导一下小弟

楼主:
欢迎高手过来指导一下小弟,按图的意思是,电流互感器串联24V电源后送给PLC的模拟量单元,PLC用的是S7-300系列产品,请教各位老师,有这样的接法吗,难道此电流互感器是属于有源型的,如果是有源型的果真是这样接的吗,PLC的AI单元能否处理这样的信号?

网友A:
图不是这样画的,看不明白,也就感觉不对了

楼主:
国外的图纸,确是这样画的,本人也不明白啊,请高手指点指点嘛

网友B:
应该是电流变送器吧

网友C:
你看一下实物,它是不是归互感器?
见过美国的一种检测电流产品,外形像个陶瓷保险,安装在标准座上,产品上多2接线柱接检测电路。
估计你的是这种产品,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