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能不能导通

楼主(2011-08-14):
请问这个电路能不能导通!

网友A:
输出故意接反?

网友B:
不能接通。

网友C:
NPN的 把24v- 改为24v+

楼主:
光偶的作用不是像继电器控制一样吗?像开关一样,左边发光二极管导通,右边两个脚就导通吗?我不是很专业,请大家指点下,另外左边是5~24V之间的电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要把光偶的3脚跟4脚接法对调就可以了呀

网友D:
你的是NPN输出,C级接+才对, 另外前面的如5V输入 不知道能不能 达到触发电压

楼主:
如果4脚接正那是不是这个电路不对啊,还少接一条线啊!

网友E:
希望有好心人能帮楼主改一下

网友F:
哈哈 就知道抓耗子了。
你不能试试?

网友G: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光耦输入导通输出就导通,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光耦,因为你的限流电阻是1K,电压5V~24V之间,所以电流是在5MA~24MA之间,要考滤输入的电流会不会烧掉光耦,输出我的想法跟你的是一样的,在这个电路中4脚接高接低并不重要,应该都会导通的!不过最好是把低放在三脚,如果不知道光耦有没有输出还可以在输出的地方接个发光二极管和2K的限流电阻,这样有输入输出就会有输出指示,这种问题不该拿到这讨论,你看说什么的都有!

楼主:
这位朋友不愿意回答到也可以,请不要说出这样的话,别以为你很了不起!

楼主:
这位朋友说的是,本人在电子方面比较弱,PLC方面强一点,也没有办法所以来这里问的!谢谢这位仁兄!

网友F:
输出故意接反?-----2楼
不能接通。-----3楼
NPN的 把24v- 改为24v+------4楼
是不是要把光偶的3脚跟4脚接法对调就可以了呀---6楼(你自己),在前面3位不同的答案,尤其是4楼,已经明确了,你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好好学。
你的是NPN输出,C级接+才对,---7楼
如果4脚接正那是不是这个电路不对啊,还少接一条线啊!---8楼(你自己),在7楼再次明确结果下你有提出此问题,理由何在?
-------------
你自己说“PLC方面强一点”,难道不用2线近接开关?估计你没用过,如果用过只能说你考试成绩优良,实验考试及格。

12楼依据什么说“这个电路应该可以!”,请不要误导楼主。

再告诉你,即使简单的按4楼“把24v- 改为24v+”,你的PLC可能还是没有信号!
此论点是按你原图猜测,因为你没有给出完整电路,所以猜。

说你“就知道抓耗子了”是根据--------前面的分析+你的留言。(不知道耗子查他的高论)
让“你不能试试?”------记住他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知道这个他是谁吗?

“别以为你很了不起”说这话可以判断你是90后mm,80后很少有说的了,因为他们长大了。
要学会第3眼看事情(开发第4眼),用第7感觉感悟事物,建立自己的判断,命运由上帝掌控,生活有自己支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把光偶的3脚跟4脚接法对调就可以了呀

你完全可以按这个想法试试,为什么不试?看看结果。

网友H:
少什么线啊,你不是进PLC吗。PLC会有电源负极的,能形成回路。主要看你前面的5-24V电源能不能触发光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不愿意回答到也可以,请不要说出这样的话,别以为你很了不起!
我没有恶意,一个问题说是的有,说不是的也有,你知道该怎么做么?如果是一个问题已经知道个大概只是需要一个人给你点一下,来这问就差不多了!

网友G:
我搭过类似的电路,不过不太一样,没有100千欧,没有102,24V- 是在3脚,我感觉接在4脚上应该也可以!搭一下试试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的不一定正确!100千欧和102应该启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光耦的速度是很高的,如果前端是个机械式的开关会有10MS左右的抖动!100千欧和102的回路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年头回答个问题都。。。。

网友F:
楼主并没有标出3,4怎么可以......
按图楼主用的光耦输出怎么可以接24v-?
由于楼主没有给出完整的接PLC电路,所以只能让其试。

网友A:
PLC输出也要分NPN和pnp或者继电器型,所以不能单独的说换线就换线。
按楼主给的图,以PLC继电器输出论,肯定接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不是说” sankyo_feng“这个朋友,说的是另一位朋友,不管怎么样,我回去试试,买 点元件回来试。

网友I(2011-09-15):
把24v- 改为24v+,PLC输入端的COM为 24V-,
才可以导通

网友J:
光耦也有线性的……

网友K:
哦,这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