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高压柜综保显示“过流后加速保护”是什么意思?如何避免此保护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柜综保显示“过流后加速保护”是什么意思?如何避免此保护动作

是不是过流的反时限保护。电流越大,延迟越小。一定要正确整定各项保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