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处理

楼主(2011-08-14):
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是0~20mA,
我现在需要两个这样的信号,一个给电流表做显示用,一个反馈给PLC,
请问可以并联使用吗?

网友A:
嗯,楼上的方法不错。不可直接用,加一个电阻再并联输出就OK了。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把0~20mA变成4~20mA,然后加一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
首先,4~20mA在PLC端是可以识别断线等错误的,而0~20mA不行。
其次,如果串联使用,可能造成一个设备出问题,两个都不能用的情况;而一入二出的隔离器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如果在实验室,串联使用是没问题的,但工业场合,还是要考虑可靠性,哪怕成本增加一点点。

网友C(2011-12-15):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把0~20mA变成4~20mA,然后加一个一入二出的隔离器。
首先,4~20mA在PLC端是可以识别断线等错误的,而0~20mA不行。
其次,如果串联使用,可能造成一个设备出问题,两个都不能用的情况;而一入二出的隔离器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如果在实验室,串联使用是没问题的,但工业场合,还是要考虑可靠性,哪怕成本增加一点点。

感谢yanli7234版主的精彩回复,学习了。

网友D:
电流只能串联使用,电压做并联使用。

网友E(2012-06-20):
其实电流和电压输入端子是一样的,我是这么感觉的,电流信号的输入电阻是500o,那么输入电压的范围就在0-10v了 你说他是什么输入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网友H(2012-11-28):
同意电流串联电压并联说法可使用配电器隔离器

网友I(2013-11-21):
可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