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西门子变频器440上电就报F0001如何解决

网友A:
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

网友B:
直接把电流互感器拆了呀!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C:
过流了,1可能电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2电机的电缆太长,3电机的导线短路,4有接地故障
另外看看变频器是不是启动的时间太短了,还有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