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ATV31施耐德
           变频启动接线不是接LI1和+24V两个点嘛,我把220v,接进去了,会不会导致变频这个启动触点坏掉???现在我变频启动不了,也没有报警。
给上明确一点的答复,明天我要给老板答复的,大家务必帮忙。谢谢

楼主:
来个人帮帮忙啊

网友A(2018-11-07):
控制端子内部光耦输入端电阻肯定炸了!要换电阻

网友B:
遇到变频器故障不会修?可以咨询广州科誉(13610069385微同号),有免费的技术支持哦。

网友C:
0.0 内部24V供电,接信号输入的,就像PLC输入端一样。你接个有源的220V,你说会不会出问题,不过我没试过,不知道后果咋样。

网友A(2019-01-16):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当时慌了没看!确实换了个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