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看看大家有多少个方法????
各位高手,一个编程,所用PLC,CPM2A
两个开关按钮(1.2)号,三个灯(1,2,3)号
按下开按钮(1)后,1号灯闪烁,2号灯亮,1号灯闪烁5秒后,1号灯和2号灯灭,3号灯亮,最后按下(2)号按钮复位,
用CX-ONE编程,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方法1:1号键按下保持,并由2号键复位;另做一个时钟脉冲发生器,产生你想闪烁的频率;
      动作:1号键输入为1时,计时到为联锁,输出2灯,同时加时钟脉冲条件输出1灯;并计时或秒脉冲计数;
            计时到,联锁切断2灯1灯输出和计时;
            2号键入,1号键复位

网友A:
具体程序最好你自己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