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我冷藏厂扩建,买了一台旧的压缩机,由于没有控制柜,所以想自己动手配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控制的星三角启动柜。但是发现压缩机的控制台上也需要接线,里面有时间继电器、开始停止按钮、还有报警铃之类的。
总之,希望老师们能给一个解决办法,谢谢了!

楼主:
这是压缩机控制台

网友A:
你想怎样解决?

网友B:
找电路图看吧,买个新柜子最简单

网友C:
你都要改用控制柜了,还去管电机控制台上那些乌七八糟的干嘛,所有的控制装柜里,外面的报警器还是要接的

楼主:
改完以后要实现控制柜和控制台都能启动和停止电机,并且控制台上的报警等装置也要接上。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电路图,百度上没有找到

网友D:
看那个电机旁边的按钮站上有5个指示灯、两个按钮、一个仪用保险、一个扭子开关以及上方三个大表,它们的铭牌都需要拍照出来,好确认其用途。

还有箱子旁边的铭牌,明显的看见6个,其内容如何,可能是配线的去向,都到那里去了,也需要拍照出来。

是利用旧箱和旧电器元件,还需要搞清楚那些旧电器元件的型号/规格和箱子的尺寸,或是重做新箱,新配电气元件就少了很多麻烦。

网友E:
图中有的元件可能不能用了吧,重新做个电柜更省时省力

网友F:
为了人和设备的安全,还是花点钱找个专业的师傅来做吧。

网友G:
这个确实太老了,需要更新换代了。那些元件估计起码20年以上的历史了。

网友H:
可不可以先画出现有的电路,看有无参照作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点,我已找到了原理图,打算自己动手配一个启动柜,当成一次锻炼吧

网友I:
用了20多年的老东西,真是耐用啊。

网友J:
上原理图,学习
新人啊

网友K:
就是多一个现场和本地的开关嘛 起动按纽并联  停止开关串联就OK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

网友L:
压缩机控制有好多保护的,断水的、压差的、压力的不是简单的启动电路,过压联锁等!

网友M:
压缩机控制有好多保护的,你不仅要有电器知识,还应该有制冷知识,搞不好烧压缩机或者到用的时候不启动

网友M:
压缩机控制有好多保护的,你不仅要有电器知识,还应该有制冷知识,搞不好烧压缩机或者到用的时候不启动
QQ183358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