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我处有一台ABB的变频器,近控在电箱上用电位器调节,远控是4--20MA输出的两个端子,本来按设计是用于接DCS的,由于没有DCS,所以只能用近控,请问:4--20MA输出的两个端子可以用导线连到控制室,再连电位器吗?怎么连接?4--20MA输出只有两个端子,而电位器有3个接线,假设能够的话选择多大的电位器?

网友A:
直接用肯定不行,需要改,把电流输入设置成电压输入即可。ABB的变频器要看说明书,可能参数和硬件都要设置一下才可改。

网友B:
那你远控没有4-20MA的发生器?没有的话,你改用变频器的电压调速啊,变频器都有0到10V 电压调速输入类型,做一个0到10V的发生器也很简单呀

楼主:
请问怎么做4-20MA电流发生器?

网友C:
有的万用表上带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D:
接线要分清是有源还是无源的不然会把元器件烧坏的

网友E:
如果你没有4-20mA的模拟量信号,可以通过并联电阻的方式将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方式。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

网友F:
搞不明白楼主的想法,“近控在电箱上用电位器调节”,不知这个电位器现在有没有?如果有了直接接至变频器的X1端子就行了,没有买一个几K阻值的线性电位器吧。0-10V是变频器提供的,电位器的三根线一接,设定一下就行了。这是手动调节频率的方法。
   楼主是否想用远控的4-20MA信号来自动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果是就把4-20MA信号直接接入变频器就行了。想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用4-20MA并通过电位器来调整频率?能否再说明白点。

网友G:
250欧 电位器 输出是 1-5V

网友H:
可以直接用4-20MA信号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I(2013-10-17):
4-20MA的电流里带电压吗?我只用过0-10V信号。4-20MA的电流从哪里来,电流发生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