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众位前辈,有一栋宿舍楼是有保护接地的,但是有一天某同学说他的电脑外壳有电麻人。于是我去看了下是电脑外壳带电,于是拨下插头量下插座接地孔,接地线带电。一想肯定是别的电器漏电让接地线带电了,于是将该房中的所有电脑一台一台的拨插头,当拨到其中的一台时接地线带电现象消失了,即这台电脑漏电。

 我心中有所不解了:
 1、当这台电脑漏电时,电流可以到达--用铜线联接的其它插座--其它电脑的金属外壳,即让所有插在插座上的电器都带电。但是因为有保护接地,当人体触及到带电电器外壳时,电流太多被电阻小的保护接地分流走了。人体的电阻大所以分得的电流小,从而有一定的安全保障。这一间房4个插座,那其中一个插座电器漏电,另外三个插座的接地都带电了。所以是否应当每个插座单独一根接地线。但是这又不可能,成本太高了。

 2、如果将相线直接碰接地线,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嘭的短路。但是这相线中带220V电压的电流,通过电器外壳后到达几伏电压位的接地线上为什么就没事呢?如果说是因为220V电压的的电流是经过电器线圈后消除了电压位,才到达电器外壳,最后到达接地线上的,那么量电器外壳就不应当有220V电压,而是最多几伏的电压呀

网友A:
你们的总地线没接好

网友B:
你们那些插座,最终到地没有接好,接地电阻不达标

网友C:
接地未必正常

网友D: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好判断是否为漏电、还是其他原因。
可查接地系统是否良好;若良好,再分析原因。

网友E:
是不是装修的时候把接地线拆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找承建方来解决,如果是接地问题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G:
接地电阻太高未到达到要求

网友H:
我也遇到过电脑漏电的,将L,N对调后就解决了。

网友I:
接地不正常

网友J: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开关箱的漏电保护开关暂时短接,在插座端用灯泡接相线和地线看它是否发光,进而判断地线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K:
学习了。

Kent
创科视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