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我用西门子200的EM231模拟输入模块,监控AIW0的数字量变化台频繁了,一会是数值2,一会成了3200,一会600,首先确定现场的仪表输出的模拟信号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AIW0的数值为什么浮动那么大?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明显是现场电磁干扰,检查现场屏蔽接地,将模块空余端口短接,将端口负端接地。
如果有变频器等原件一定好可靠屏蔽接地。

网友B:
另外最好检查下接线和变送器以及传感器,上次我也是发现数据不对,以为是干扰,后来换了个比较好的温度变送器就好了。

网友C:
你还是先用信号发生器给个信号试试吧,你这种现象恐怕是线没接对吧。干扰很少会出现全程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