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我电脑操作系统是WIN7  32 位的,我每次在CX-P编好程序后下载到PLC第一次运行时好没什么问题,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在线编辑好后,发送变更,电脑就马上蓝屏从起。
每次一在线编辑,发送变更,电脑就会再次马上蓝屏从起,电脑从起完之后,如果你没有把数据线拔下来从新插上去而是直接再在线编译,电脑又会马上蓝屏从起,这是为什么啊?是怎么原因啊?请求各位老师,高手帮忙指点下,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处理才行的?跪求各位帮忙了!!急需解决!!谢谢了!!

我安装了8。0   9.0这两个版本,还是照样出现蓝屏从起的现象,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同事也是出现这情况。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忙解决!

网友A:
不好说.....有驱动程序换吗?

网友B:
我以前用台达的PLC在线编程遇到过,换一个好点的USB转232的转换器应可以改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