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伺服Z相信号归原点,用PLC控制的话,用什么指令,如何操作

网友A:
要看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用的是三菱的PLC,不知道用什么指令,在使用时应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伺服本身不是有控制器的吗?它上面有输入输出的,只要PLC的输入输出对应上就可以了,无需特殊的指令的。
我之前的玩OMRON和IAI的伺服,都只要普通的指令就OK了,三菱和OMRON是一样的,希望我的这点建议能帮上楼主

网友C:
FX3U,FX3G才有关于Z信号的指令,FX2N,FX1N,FX1S是没有的!

楼主:
伺服归原点不是内部指令模式吗?我现在是在用PLC来控制伺服电机归原点,是不是应该使用ZRN指令,但是我刚试过这个指令归原点,捕捉Z相信号时,每次原点都不一样啊,怎么回事??

网友A:
ZRN这种原点回归不需要零点信号,只要近点狗信号
FX3U/3G的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时要零点信号的

楼主:
请教一下,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该功能呢?

楼主:
最近我在用Z相信号归原点时,碰到一个问题,PLC怎么没办法抓到Z相的OC信号的?
实验解释一下:我用的是PLSY指令,当PLC抓到OC型Z相信号时,断开PLSY指令的条件,但是我在实验的过程中,始终得不到这个信号断开的,怎么回事??

网友C:
电机转太快Z信号没有捕捉到!哎!这玩意不是这么弄的!

网友D:
Z相信号时电机每转一圈才会参生一次信号。。。方便电机返回原点。。。至于抓信号PLC不是有高速硬件中断吗。。。编码器的AB脉冲都能捕捉 Z相就更加没问题啦。。。有中断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