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我用的是60MT,Y4接继电器14号端口,1继电器13号端口(24V-)接开关电源24V- ,开关电源24V+接Y4所属COM2(一下子想不起COM几了,反正接是接对的),可是一接上,继电器线圈就得电了,电磁阀就工作了,这样我原想应该是常开状态的啊,纠结死我了。是不是我接线有问题啊。。急。。

网友A:
检查继电器接线

网友B:
检查下Y4有没有输出。

网友C:
   按楼主所述,继电器的13、14端子是其线圈端子,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可以检查线圈两端有无电压,继电器是不是得电吸合;若是,可查看Y4点是否已接通(可查看输出的LED指示灯)。
   也可更换输出点试试。

   或者,单独编程察看Y4点的动作;
   操作时注意安全。

网友D:
你要是Y4有输出了,那继电器就得点啊

楼主:
不运行程序,但是接上电源,Y4就显示有输出,我看了些资料,都说应该是常开状态的,我一接上就是常闭了,郁闷。如果我想要PLC自带的24V电源,应该怎么走线啊。

楼主:
一通电Y4就有输出的,这样应该不对的吧??我想应该是PLC给了信号Y4才有输出吧

网友E:
MT,NPN输出的,检查接线;

网友F:
NPN COM2 接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通电Y4就有输出的,这样应该不对的吧??我想应该是PLC给了信号Y4才有输出吧
8楼说,MT,NPN输出的,检查接线;9楼,NPN COM2 接零。
请参照这两点。

或者,可不接负载,监控程序,观察Y4是否接通。

网友E:
NPN的,带继电器,需要+24V直接接到继电器上,用Y0控制0V;

楼主:
唉,零基础学PLC确实好难。。一头雾水。。基本都看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零基础学PLC确实好难。。一头雾水。。基本都看的迷迷糊糊的。
对应PLC的硬件手册(使用手册)和编程手册,是首先要准备的;
接线参照硬件手册。

迷迷糊糊过后,就是清楚了。

网友G:
不要忘了查下PLC的接口是否烧粘起来了

楼主:
烧了应该就没通路了吧,明天我拍个实际图让各位大大指导一下

网友E:
呵呵;+-接反了就会一直通,不论PLC是否有输出;

网友H:
同意16楼的

楼主:
确实是正负极接反了,可能我找的资料是MR的,所以和MT有区别吧。

网友C:
继电器触点输出的,没有极性要求;
我也是看到后面的回复,才注意到。

网友I:
又一个按经验操作的产品,没有搞清具体问题就动手了,学费呀。

网友J:
MT COM端 不能接正,

网友K:
编程手册哪里可以下载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PLC编程用手册哪里可以下载?感谢,想整一个古董级的三菱学,便宜能用就行,有的Q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