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请问各位:如何在只有220v电源的情况下调试维修输入为三相380V变频器呢?我曾尝试用BK100的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380V。接入变频器电源两相,当时能够上电并空载运行,但带载后输入电压下降严重,最终报电压低。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还好没有跳缺相,有缺相检测还要把缺相检测取消!

网友B:
好像没有什么非常好的方法

网友C:
可以这样试试
先整流380V电源之后就是DC450V了 然后接入变频器DC+ - 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D:
呵呵楼上说的,听起来很冒险啊

网友E:
尝试用工率大点的变压器

网友F:
100w太小了,空载还行,带小电机就会报低压,你试试用500W的看看,可带1.1KW的电机(空载)。

网友G:
380V3相交流电,整流之后怎么会是450VDC呢?楼上大哥你再看看想想吧。

网友H:
3相交流220v到是有办法

网友I:
1、先将AC220V整流成DC310V左右加入变频器直流母线D+、D-;
2、将一台功率适当的三相电动机(不要太大)三相绕组D(三角)形接入变频器;
3、试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先整流380V电源之后就是DC450V了 然后接入变频器DC+ - 端子就可以了
拜托,老兄你看主题了没有,只有220V电源,如果有380还用着你说吗

网友C:
你没有自信看清楚吧
楼主讲有220变成380条件 不管几相电只要有AC380V就行。然后整流就可以接到变频器就可以了。发言之前先看清楚 最好做过实际试验。

网友C:
我就不明白了
AC220V整流后达到DC310V 为什么我讲的AC380V整流后没有 DC 450V
而且大家都持反对意见

网友K:
引用 网友C:
AC220V整流后达到DC310V 为什么我讲的AC380V整流后没有 DC 450V
而且大家都持反对意见

应该在540V左右

网友L:
220V变480V  DC>500V。

网友M:
220v变380V再整流只要变压器功率够了是可以的,但要考虑缺相保护

网友N:
18楼讲的是对的

网友A:
没有一个命中要害!觉得题目是220v单相电调试变频器,分解为两个问题:1,功率 2,单相变三相380v

网友A:
功率:尽量使用自偶变压器500W相当于1100W隔离变压器,注意安全!!!!(以上不代表官方立场,不注意安全自负)

网友A:
2,接入变频器(不带缺相检测的)频率直接调为50HZ,电压380V .例如2.2KW变频器可以带75KW变频器启动,带载2.2KW,不过流!额定电流调为120%!

网友A:
2.2KW使用台达,75KW-invt

网友A:
不过自偶变压器是2500W,380v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