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我用MM440变频器连接电机进行变频调试,(电机参数:额定功率7.5kW,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14.9A,额定转速2900转,效率87%,功率因数0.88),在调试中读取功率参数r0032为13kW(偏大,属于不正常状态),而我用公式进行计算时为6kW(正常状态,电压,电流参数也是从变频器上读上来的),在这之中电机的另外参数都正常,有谁遇到过同样的经历吗?这是什么问题?求帮助。。。。另外,变频器的功率是靠它本身的模块用转矩来算的,这个输出功率稳定吗??

网友A:
MM440的参数P0032是通过电机的功率平衡方程式计算的。如果你的电机铭牌数据输入的不正确(严格地说,是电机铭牌数据有误),那计算的结果就出入很大。

另外如果采用矢量控制,优化和辨识的电机数学模型是否准确,也与P0032计算结果相关。不知道楼主的P1300=?

楼主:
我的P1300=2  运用在水泵上的

楼主:
在补充下:我的电机参数设定是对的,原先用另外的水泵做试验,r0032和我用公式算出功率的结果很接近,那些稳定的水泵功率在20kW左右,就是换了这个7.5kW的水泵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B:
呵呵,水泵上用应该用MM430才对呀
0032  是显示电机功率的实际值,BOP显示电机功率的实际值与你电机的名牌功率相差那么大,不对头,你应该对变频器恢复出厂,再快速调试一下,再看看0032,显示是多少
0032与1300无关

楼主:
谢谢楼上关于水泵用变频器类型的提示,这点我到真还没注意到。关于恢复出厂设置我去试。     让我弄不明白的是同一个变频器,在变频器上参数设定是对的,之前20kW、40kW的水泵无任何异常,为何换了小功率的水泵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在找问题时,变频器也是没有任何异常。。。。希望能在次帮我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哦,是变转矩负载控制。这是风机泵类专用的控制模式。你可以这样做:

1.现将变频器工厂化参数复位;

2.操作《快速调试流程》,在准确输入电机铭牌数据以后(效率参数可以不输入,按照快速调试的流程提示,只输入提示的参数);

3.在做完了P3900=3的静态计算以后,执行P1910=1的动态计算,并“合闸”,变频器启动。

4.做完上述步骤,设置端口、通讯等工艺控制参数。

5.结束调试,运行系统,再看看r0032的值是否能与实际输出功率对上呢?

另外,MM440完全可以用于风机泵类负载。而且,7.5kW的风机驱动电机,用5.5kW的装置即可,用于变转矩控制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