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现在要在组态王上建立个XY曲线,检测位置移动和压力的关系,下位机是PLC,一个动作周期是600ms,由于是台测试仪,需要快速记录位置移动和压力模拟量的变化,需要10ms记录一次位置移动和压力模拟量的数值,PLC是可以做到10ms采集一次,但是PLC和组态王通信存在延时,XY曲线最低也是55ms才能取一次PLC采集回来的数据,这样的话,XY曲线就看不出10ms之内数据的关系了,出来的有可能是条直线。

我现在用的是这样的方法,由于一个周期是600ms,PLC 10ms采集一次数据,总共需要采集60次,然后我写程序将位置移动和压力10ms采集一次的数据分别放到120个存储器中(由于2个变量,每个变量采集60次就需要用到60个存储器,所以需要分配120个存储器)

我想让组态王来调用这120数据区,从第一个数据到最后一个数据,然后慢慢的再在XY曲线上画出来,这样也行。慢不要紧,曲线准确就行,目的就是要看出10ms之内数据的变化曲线就行,但是组态王的XY曲线只能建立2个数据词典的变量来对应XY曲线,那么这120个数据我该怎么做,让组态王准确的显示出来呢?

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一定要这么玩吗?为什么一定要PLC去采集数据,组态王来读呢??你可以用板卡去采集数据啊.做曲线这样的项目,尤其是真实的曲线,一定采集频率快. PLC和组态王通讯采用的是串口通讯的话 和很慢的,别看说是55MS.那是不准确的.实际得100MS.

楼主:
嗯,这个我是知道的,采集卡是好,但是labview我不会啊,没有办法,所以用PLC和组态王来实现,PLC做实验,数据可以采集到,就是想在PLC里做个缓冲,然后再显示到组态王的曲线上,只是监控600ms动作的一个过程,不是实时监控的。所以组态王的曲线迟点显示也行。虽然迟点也行,但是不知道怎么对应上变量,PLC有120个数据,组态王只要2个数据,所以只是难点啊,请师傅们指教啊,谢谢

网友A:
组态王也可以配置总线卡啊!  而且很方便.

120个数据,只需要2个数据, 那你就得用指令来做比较了.欧姆龙PLC有个最大值的指令,还有个平均值的指令.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何种PLC?

楼主:
组态王也可以配置总线卡?是这样的吗?这个倒是没接触过

但是组态王的XY曲线的刷新是最小55ms啊,运行组态王还是达不到10ms刷新,

网友A:
组态王 采集数据往数据库里面插啊,然后你需要什么数据提什么数据啊.

网友B(2014-10-19):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在程序上做一段程序,把120个寄存器,按每秒送一个到一个固定的内存(此点用于在组态王上绘制曲线),意思是把120个内存,按时间顺序放到一个固定内存内。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你是压力和位置,两个点,因此没60个寄存器为一组,分别按时间顺序存放到一个寄存器内(用于绘制曲线的数据点)但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要把压力的位移的的两组数据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