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我是刚学习西门子的,之前是玩OMRON的,在西门子编程的时候有关数据保存很让我头痛,不像OMRON的DM区,数据都是永久保存的,为了这个问题我看了很多手册,上面有关数据保存介绍的都很少。
有没有可以永久保存数据的程序,不是用“系统块”--“断电数据保持”这项的,而是用程序编的,有关SM31.7、SMW32、SMB31这些特殊内存地址看了老半天没理解,请高手帮下忙,有没有类似的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A:
DM区域并非永久保存,而是依靠电池供电,也就是掉电保持。

同样,西门子虽然可以在系统块中设置掉电保持,但是也是受超级电容的电力或者电池模块的电力决定的。

虽然有EEPROM区域,但是只有14个字节, 且EEPROM有读写次数限制。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解释,关于这方面的我在去学习下

网友B:
加个电池卡大约有6~7个月可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