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小丝杆0.802mm,公差0.001mm,由于产品较细,自己买的检测设备V型槽偏大,导致产品通过V型槽检测时,会出现错误判断?请问如果检测这么小得产品,该怎样定位检测,那个V型槽基本上动不得的。求高手解惑!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谁有点思路吗?我的这个V型槽偏大,有什么补救方法不,另外,如果没有,又该采取什么方法固定丝杆在检测时的位置?

网友A:
是太小了,无法回复你呀,我也没有搞过这么精密细小的东西,遇到这种事,我一般都躲远一点

网友B:
“小丝杆0.802mm”。是指小丝杆的直径吗?

网友C:
什么这么小的东西啊,能不能拿图出来看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D(2012-11-06):
我们就是生产小丝杠的,(*^__^*) 嘻嘻……,找我吧,表情624765032球球吧

网友E:
你可以在,慢走丝机床,平面上放几块挡块,你用千分表校正它,把微型丝杆贴紧档块,再用千分表校一下,看看它两个面的精度,但前提是机床平面要好,不行的话或者用光学仪器检测了。 不懂QQ 331337045

网友F:
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