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200的PLC,用VB语言编辑的组态,现在想对组态进行一些更改,但现在只有一个组态的可执行文件,请问我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反编译的价格是非常贵的……

网友B:
参考界面和思路自己从头编。

楼主:
是不是编程时,还有一个类似源文件的东西?如果拿到它,是不是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编程时,还有一个类似源文件的东西?如果拿到它,是不是就可以修改了?

不是类似源文件,而是就是源文件。

对源文件修改,重新编译。

楼主:
源文件是什么格式的?请指教

楼主:
工控机上没有源文件,组态执行文件也能运行吗?我把组态执行文件放在其它电脑(该电脑安装有VB语言软件)上就不能运行了呢?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工控机上没有源文件,组态执行文件也能运行吗?
exe文件能运行啊。

我把组态执行文件放在其它电脑(该电脑安装有VB语言软件)上就不能运行了呢?
可能少别的文件,可能是控件,也可能是软件的配置文件等,看看有没有什么出错信息

网友C:
最好找到原作者,给你改下。

楼主:
打开时有提示如下:
部件‘FwDTime.dll’或其附件之一不能正确注册:一个文件丢失或无效

网友C:
去能运行此软件的机器上拷FwDTime.dll文件到不能运行此软件的机器上,然后注册下,再看还有没有出错信息.

网友B:
建议你买本vb编程的书看看再弄吧,太基础的问题最好自己解决。

网友D:
如果开发者给你的是应用软件,那源程序应该不在你的工控机里,除非他特意存在工控机里或按用户要求提供源程序,否则提供只是应用软件和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