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电机用摇表量正常,接上电不转,声音像是缺相。

网友A:
电源缺相。

网友B:
用表测一下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C:
那你再用万用表量一 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行了吗

楼主:
没有万用表,用电笔测试220V

楼主:
是那种数字电笔

网友E:
如果可能,可拆除电机电源线,接通接触器,判断电源有无缺相。

网友F:
轴承是不是抱死了

网友G:
电源缺相或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H:
是单相电机?三相电机?三相电机接上电不转,嗡嗡响,就是缺相了,或者是匝间短路了。单相电机不转,与启动绕组和电容有关。

网友I:
查看传动装置是否卡死

网友J:
电源缺相、电机线圈匝间短路或电机机械抱死。

网友K:
摇表量正常?那上电的时候,量一下三项电源有没有缺相?再说摇表量正常,也不=电机线圈正常 若绕组内部击穿(烧毁),或发生匝间短路时,
并不一定表现为绕组接地,用摇表检测好坏,就无能为力了。绕组的匝间短路,可能短接几匝,也可能短接几十匝,但问题是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极小(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与
电阻值几乎为零),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
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的

网友L:
呵呵,试电笔好像不能接电机,要拆了电机线量进线电源,否则量不出来是否缺相,以前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试电笔一侧三相试电笔都亮,故障查了很久,后来发现热继电器输出端缺相。。。。。。原理自己去思考哦,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M:
买块表回来啊

网友N:
声音像是缺相,那就是缺相啊

网友O:
电机相间直流阻值测过没有、接触器触头是否测量过通断、电源是否缺相。这些你查过没有。

网友P:
摇表只能测一下绕组的绝缘,未必能确定电机的好坏,
你所描述的情况有好多种故障都能导致电机不转,
如:缺相,桩头接触不良,电压低,轴承损坏,轴向串动,
严重过载等。你仔细检查一定能找出原因。

网友Q(2013-12-16):
引用 网友C:

那你再用万用表量一 下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