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容的代换

楼主(2011-08-16):
维修一台三肯变频器,其中驱动电容为25V,150VF,手头上只有25V,220VF的,能不能三个一起换掉,更换后会不会造成输出异常,大家说说自己的观点。

网友A:
换吧,没问题

网友B:
直接更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吧,没问题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的,大的是可以换小的,但小的决不能换大的。

网友E:
应当有12个电容都是驱动部分用的,如果你要换就得全部换掉吧。是可以代换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按照大家说的都换掉了,共计四个,试机没问题,带载试验正常。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