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

楼主(2011-08-16):
谁有安川A1000的变频器,能否帮忙看一下R284 R283 R175 R185阻值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也就是电路的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也就是电路的什么位置?
上桥驱动电路
模块左侧面两个可能检测用的电阻

网友A:
还忘记问了,是多大功率的?如果是检测的话一般阻值是几十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