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各位大侠,我在网上花了九十块钱买了一个RKC CD701温控器,配合SSR和PT100传感器使用。要求把水加热到38度,然后恒温。这几天弄了好久都不能如愿,无论是开自整定得PID,还是手动调PID,效果均不理想。温控器OUT都停止输出了,但PV值居然还能往上跑几度,这是为什么啊。究竟怎样设PID的值呢??

网友A:
这是热惰性,设PID的值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B:
我分析一下,你看对不对。
OUT停止输出,说明电加热已经不开了,PV还能往上跑几度,说明停止的电加热温度比较高,即使是关的依旧能把水温升高几度,那这就是匹配的问题了,一个功率比较大的电加热加热相对比较少的水自然不好控制。
通常大家讨论发生超调,应该是积分饱和的问题,那个与PID参数有关系,有时要采用积分分离的办法。

网友C:
90多元一台,是假货吧!我使用的可精度0.1度

网友D:
质量问题有时候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E:
这个不太懂的哦

楼主:
2楼的话让我晃然大悟。我加注的水刚刚好淹过发热棒。可能就是水少的原因了。我明天多加些水再试试。

网友F:
1.90元----怀疑质量问题
2.你表做完整个自整定了?
3.整个过程改变什么没有,比如动加热棒,PT.....

正常应该没问题,以前演示温控器装置非常简单,就是将热电偶固定在100w电烙铁上,整定用了3h,以后怎么实验都很快稳定,甚至用冷机里的水浇一下它,都很快稳定。

楼主:
请帮忙。
你好。为什么我在只加热水的情况下,水温基本能够恒定在设定值37度。但一启动搅拌装置,温控器的PV值在OUT灯灭的状态下,居然会往上攀升3到4度那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F:
你打破了它的平衡,等待....就平了
如果搅拌一直开着,重新整定。

楼主:
水加热后,开启搅伴装置,温度马上从设定值37度串升到41度左右,上升的速度非常快!等待温度降低到设定温度37度时,却又能够非常完美的恒温在37度,但降温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在搅拌装置一直开启着和温控输出截止的状态下,温度从41度降到37度需要四十分钟左右!

请问,一直开着搅伴重新进行自整定,要先设定好目标温度吗?

网友F:
你不会在它整定中动什么吧?
没有目标它凭什么整定?

楼主:
我没动什么。这次在自整定我一直开着搅拌。导致现在必须开搅拌,才能恒温。真是晕死了。

网友G:
RKC  90块,肯定是假货啦!楼主买了山寨版的啦!

网友H:
1、你如果被加热的水少,就要减少加热功率。2、仪表进行自整定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系统都工作起来。3、整定后如果还过冲几度,那就将p值将下来。我的经验设定是pid的比例在1:20:1.5,值的大小根据功率而定,功率大的值相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