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不管按步进。步退。前进。后退。工作台都不能启动。
不管是按步进,按步退,前进还是后退,,各相关继电器都是动作的。。
按步退H能吸合。。。JS也能吸合,201至204电压是。。。220V
可控制绕组OIII至OIII2测不到电压。
我分析是不是。。那个故障点就是和步进,步推。前进,后退有关的地方。
有高手帮忙分析下故障点在那里吗。。。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流负反馈环节(1ZX)。

网友A:
检查JI 的200---220触点是否能够接通。

网友A:
检查1H(210--230)
1Q(230--250)
J(250--OIII2)
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A:
检查JS(1--201)(2--204)是否接通

网友A:
检查200点、210点是否脱落或接触不良。

网友A:
OIII绕组开路或线路断路。

楼主:
1zx检查是好的。。OIII控制绕组也是好的。。。连接绕组的线路也是好的。。线路210到280通的,1 ,2之间的电压是。。220V

楼主:
203对204有200V,203对210有100V,203对205有100V。210对204有100V,206对204有100V。
可210对205,210对206。210对208测不到电压。

网友A:
检查OIII绕组上所加电压是否正常 ,如没有可以顺着线路逐个触点和接头检查,特别是电阻接线。

网友A:
参照上图,如果加到OIII绕组的电压(3--10v)正常的话,请检查一下扩大机的各个碳刷是否接触良好,B1-K和H2-K是否有输出(最高65v)。

楼主:
OIII1对OIII2之间就是没电压呀。。要是有电压。。工作台就会动了。。可就是测不到它们之间有电压。。。。

网友A:
OIII绕组有电压,也不一定转的。

网友A:
在163邮箱给你发了个资料,仔细看看吧。

网友B:
根据你反映的情况,203—210有100V,205-210有100V,可能是瓷盘式调速电位器R-Q断路了,从线路上查一下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A:
l楼主,解决问题了吗?给个信。

楼主:
没有呀。我QQ找你。没见你在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