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我公司铝冶炼炉测温使用的是普通铠装热电偶,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热电偶烧断现象,并且热电偶是装在一根五米长的钢管里,常常出现内部绝缘瓷套珠摔碎现象造成短路,以前有改造成红外线探测,由于车间反应温度差距过大而放弃,现在求教有没有什么好点的热电偶或者红外测温仪器

网友A:
你的温度有多高呀?!

网友B:
1千多度可以用热电偶,但要选质量好些的

网友C:
可能比较好的就是用S型热电偶了,它的正常工作温度在1200摄氏度以上,可以连续使用很长时间

网友D:
用耐高温的金属材料做的铠装热电偶,或者用一次性的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