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维纶屏,MT8150X网线直联计算机,软件EasyAccess
问题:使用软件怎么都联不上屏,但与7吋的MT8070很方便的就联通了,有用过的请赐教。

网友A:
网线应该不是平行吧?交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应该不是平行吧?交叉吧?
难道7吋与15吋用的网线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应该不是平行吧?交叉吧?
难道7吋与15吋用的网线不一样?

嘿嘿,这是我瞎推理的... 没有经过验证...

楼主:
这个故障不会的,况且软件有查找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15的屏里还有什么能禁止

网友B:
首先查看在程序里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定,有没有勾选 EASY ACCESS服务器
然后看一下屏能网线下载吗?可以说明屏里面IP等设置可以。
再看一下有没有在服务器里面添加服务器端口
最后看ihmi.net有没有设置好。
8150x是新屏吗?

楼主:
首先查看在程序里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定,有没有勾选 EASY ACCESS服务器-----本地连接与“EASY ACCESS服务器”有关系吗?5吋屏选不选都能通,8150X不行。
然后看一下屏能网线下载吗?可以说明屏里面IP等设置可以。-----什么意思,屏不是通过网线传程序吗?ip没问题。
再看一下有没有在服务器里面添加服务器端口----按资料设置,记得是800
最后看ihmi.net有没有设置好。------不明白是什么,本地连需要吗?5吋为什么不用。
8150x是新屏吗?-----确认是新的,今年7月生产。

如果可能你也试试,然后将设置情况贴上来,如何

网友C(2011-10-06):
楼主可不可以上传设定图片,

网友B:
其实,您可以打技术热线,4008880872,可以电话指导您操作,服务器端口应该是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