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三菱PLC FX2N时间计时器DHOUR时间用法问题

楼主(2011-08-17):
请问师傅们在此32位指令中K值最大能用多少
为什么我复位后Y7还是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们在此32位指令中K值最大能用多少
为什么我复位后Y7还是ON
1、K值最大值为32位符号整数能存储的最大值。
2、对于输出来说,你必须进行手动复位,如RST Y7。

楼主:
在这段程序中要做两个复位吗?一个是用ZRST来复位D210到D213,另一个是用RST复位Y7。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段程序中要做两个复位吗?一个是用ZRST来复位D210到D213,另一个是用RST复位Y7。是这样吗?
你想用来对付无良老板呀,还要加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