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阿尔法Alpha6000变频器,冷态第一次开机,上电等10秒时间左右,能正常开机和带负载运行,如此时停机并切断电源后,等面板元指示后再上电源开机,则无法开机,面板无显示,经测控制电源无电压输出,判断为开关电源没有起振.查开关电源启动电路无问题,更换UC3844B和反馈光耦181后,故障依旧.盼请高手指点!

附件中为此变频器手册.

网友A:
充电电阻坏了没有?还有接插线都得看看有没有松动的。

网友B:
我有块西门子和你现象差不多,也是面板没反应,后来维修的人说电源板坏了,至于什么原因没说清楚只说了一个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C:
冷态正常,热机就不行
说明是某个元件热不稳定
可能是启动电路电容通电后发热失容引起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启动电阻的接触不良引起的,一开始光眼睛看,由于有绝缘漆保护层,没有看出来,后来换了UC3844及光耦芯片,还是故障依旧.最后没有办法,把保护漆洗掉后,把有关的焊盘统统焊了一遍,后故障竟然排除了.

网友D(2014-01-08):
回复 楼主:
很多这种机器,光用眼睛看不到,只能用表测,或者补下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