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一台FRN7.5E1S-4C

楼主(2011-08-17):
各位大侠;一台FRN7.5E1S-4C有时用好好的。有时用一会就跳OC3.有时一送电就跳OC3

网友A:
会不会是变频器上的小风扇坏了,我前面碰到欧陆的直流调速上冷却风扇坏,调速器没有任何故障跳车。

网友B:
驱动旁的所有电容全换掉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