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1-08-17):
1、机子重新上电后设备就无法动作,重新写入程序后就能动作这是什么原因?
2、在伺服控制中如何实现当某一信号发出时伺服减速运行,减速运行的时间由触摸屏上控制确定?

网友A:
不能动作,可以监控下程序,判断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PLC数据没有保存住?

网友C:
设备重新上电后无法动作的话,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设备断电时,没有把PLC的数据线拔掉,在重新上电时,PLC的模式会变掉,请问下你的PLC是不是OMRON的,OMRON的老款PLC有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D:
应该是数据保存出了问题。要设置一下数据保存区,否则掉电就要重输了

网友E:
你所说的设备无法动作指的是所有动作都没有,还是只是没有伺服电机的动作?

网友F:
1、机子重新上电后设备就无法动作,重新写入程序后就能动作这是什么原因?
2、在伺服控制中如何实现当某一信号发出时伺服减速运行,减速运行的时间由触摸屏上控制确定?
 回复:1、140指令里面SR缓存器要采用保持型缓存器
 2、采用信号到EXT指令判断X信号点然后减速,减速时间设定可看下141号伺服参数表格指令

网友G(2011-09-16):
1、140指令里面SR缓存器要采用保持型缓存器
2、采用信号到EXT指令判断X信号点然后减速,减速时间设定可看下141号伺服参数表格指令

网友H:
看看PLC有没有拨到RUN那边,像松下PLC没拨过去的话就是这样
另外看看数据有没有保存~~

网友I:
引用 楼主:
1、机子重新上电后设备就无法动作,重新写入程序后就能动作这是什么原因?
2、在伺服控制中如何实现当某一信号发出时伺服减速运行,减速运行的时间由触摸屏上控制确定?
最好是重新上电后在线监测一下PLC,看是由于140指令报错或是寄存器数据丢失或是其他原因产生的,以便于你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