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电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这段时间一直为机器感应电的问题而头大。机器是单相220V的,电路板上有空气开关、接触器、PLC、步进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环形变压器等、散热风扇。
这种机器一直都存在感应电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接地良也就了罢,而遇到了二家公司都用了漏电开关,机器一开就跳闸,没办法,只有把接地线剪掉,但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也是不充许。从理论上来说,工业用电,本来就不能接漏电开关。但安全检查的不这么认为,所有的机器必须接地。这还真是给我们这些做机器出了一个考题。
昨天的客户又是跳闸,新机无法交机。没办法,我也只好暂停了,今天我把还有的几台新机检测,用感应式电笔测量,的确是有110V显示。装一个电子滤波器后,漏电依旧。然后把每个用电的元件一个一个的取,从步进驱动器到变频器,到接触器。当测到接触器的时候,在不吸合的状态下有110V感应电,我以为找到漏电源头,这样把进线的零火线对调,感应电消失,但一开机,机器双有110V漏电。这就很显然不是接触器的问题了。最后剩下开关电源,我把开关电源的进线取掉,发现漏电消失,而接上去后,感应电再次出现,多次验证确定为开头电源为漏电源头。我把开关电源取下来悬空,不和其它地方接触,漏电也不存在,测量电源本体,有110V感应电压。
最后,我把开关电源装在电木板上面进行隔离,漏电消失。
看来今后在安装开关电源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本体的隔离处理。这样可以消除不必在的麻烦。

网友A:
   如楼主所说,机器外壳必须接地;而且,工业设备,例如机加工设备,通常是不使用漏电保护开关配电的。
   将开关电源外壳“悬空”,应当是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B:
感觉是开关电源质量不好。我在做喷泉控制柜的时候,进线就是漏电开关,里面接有开关电源,变频器,plc,没发现漏电现象,我装了许多这样的系统,没有发现楼电现象。

网友C:
呵呵,感觉确实和开关电源质量有一定关系,楼主的经验分享,辛苦了。。。

网友D:
呵呵 机器上有变频器 还用漏电开关,开电不掉的都很少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 机器上有变频器 还用漏电开关,开电不掉的都很少见了
楼主说的对,我在一个厂维修,带变频器的都有这一现象。

网友F:
机器装了变频器的,又在电源侧装漏电保护器的,我的经验是:一般都要跳漏电,而且没有规律,不知道哪个时候跳;同样现象的还有装较大型开关电源的,有氩弧焊机的等等

网友G:
学习了,一个一个元件的撤出,很容易找出漏电点!

网友H:
学习了。
前一段时间装机的时候也出现一样的问题:我们机器一送电,总闸(漏电保护开关)就跳。
当时我们给对方做了两台机器,另一台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后来一个个的拆发现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换了个开关电源就好了,看来有的开关电源本身也有问题。
对方说他们一个月没开什么设备用了6000多度电要让我们承担一半,我汗!我的设备又没常开着,开机的时候就跳了,就算漏电也算不到我们头上来呀!这里弱弱的问一句,由于漏电造成的耗电量大吗?

网友I:
步进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环形变压器等用绝缘方法与安装板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