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求教各路大俠,我出差的现场,有两台160KW的电机,用在风机上面,一台电机配的是英威腾的变频器,另外一台配的是蓝海华腾的变频器,结果是,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都一样,但是,蓝海华腾的电流比英威腾的电流大20A左右,负载都是一样大,这是为什么呢?恳求高手赐教

网友A:
你是看的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吗,实际用钳形表有没钳过,我遇到过变频检测电流偏大实际小

网友B:
可以实测电流看看,同负载输出时测量。

网友C:
采用如下方法判别:

第一,两台变频器互换,看是不是总是同一台变频器的电流大?如果是,下一步;
第二,用功率分析仪的钳表,测试两台电机的实际电流,看看是否存在差别?(提示:一定要功率分析仪的电流检测钳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才有准)

解析:上述第一步目的,是看看电流差是变频器显示的差,还是电机机械上有差;上述第二步目的,确认是变频器的检测误差否。

网友D:
实测电流值吧!

楼主:
有用电流钳形表量过,实际的和显示的没什么差别,变频器也互相调换过,但就是没把电流降下来

网友E:
负载怎么确定是一样的?

网友F:
变频器一般都有电流放大系数、在工频下用钳形表卡一下,再调系数.即可!

网友C:
也就是,不论怎么调换电机,同功率的、同负载的状态,总是蓝海华腾的电流比英威腾的电流大20A左右?如果这样,那是不是两台变频器的控制模型不一样?毕竟20A对于一台160kW的电机来说,不到电流额定值的10%。另外要确认电流显示没有错误。用钳表测的与显示的一致。

楼主:
对,调换电机和变频,结果还是没改善,另外,用钳表卡过,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G: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英威腾的变频器好,效率高。

网友H:
最后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I:
可能是两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一样啊,查看下实际信号的输出比例因子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J:
输入电流是多少啊?还是仍然有20A的差异吗?

楼主:
对   输入电流也相差20A左右

网友C:
那就是控制模型的差异了,励磁电流大了20A。

网友K:
运行模式是不是都是v/f,还是一台v/f一台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