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列表框的创建和事件响应
/** TestList.java   */
import java.applet.*;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public class TestList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ItemListener
{
List MyList;
Label result1;
       Label result2;
public void init()
{
 result1 = new Label("全控型器件是(双击选取):                ");
 result2 = new Label("半控型器件是(单击选取): ");
 MyList = new List(6,true);
 MyList.add("普通晶闸管");
 MyList.add("逆导晶闸管");
 MyList.add("双向晶闸管");
 MyList.add("快速晶闸管");
 MyList.add("光控晶闸管");
 MyList.add("电力晶体管");
 add(MyList);
 add(result1);
               add(result2);
 MyList.addActionListener(this);
 MyList.addItemListener(this);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
 if(e.getSource()==MyList)
  result1.setText("全控型器件是:"+e.getActionCommand());
}
public void itemStateChanged(ItemEvent e)
{
 List temp;
 String sList[];
 String mgr = new String("");
 if(e.getItemSelectable() instanceof List)
 {
  temp = (List)(e.getItemSelectable());
  sList = temp.getSelectedItems();
  for(int i=0;i<sList.length;i++)
   mgr = mgr + sList[i] + " ";
                       result2.setText("半控型器件是:"+mgr);
  //showStatus(mgr);
 }
}
}  //*~
/**TestList.html  */
<HTML>
<BODY>
 <APPLET  code = "TestList.class"  height=150  width = 330>
 </APPLET>
</BODY>
</HTML>
//*~
运行结果为:
         图1    未选取时的窗口界面
当用户双击列表框中电力晶体管选项后,先后产生了两种事件的响应。一个是单击的选项事件的响应,另一个是双击的动作事件的响应。如图2所示。
      图2   双击列表框中电力晶体管选项后的窗口界面
但是,电力晶体管是全控型器件,并不是半控型器件,所以,用户可以再通过单击来取消,如图3所示。
        图3   用单击可以取消已经选中的选项
在没有选取的状态下,用户可以通过单击选中要选的选项,如图4所示。
     图4   用户单击选中了列表框中的前五项
由此可知,列表框中的双击事件并不能覆盖单击事件,须特别注意。

网友A(2011-11-25):
呵呵,看了,就是看不懂呢

网友B(2012-01-18):
2012广东、四川各地市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
不懂
广东
1  肇庆市2012年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  (2011-12-15)
2  佛山市2012年2月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  (2012-01-06)
四川
1成都市2012年1月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  (2011-12-30)
2 成都市2012年2月(上)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  (2011-12-30)
3 成都市2012年2月(下)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  (2011-12-30)
4 乐山市2012年第一季度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  (201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