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漏电问题

楼主(2011-08-17):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该直流系统漏电,那么如何测量直流系统漏电的漏电电阻.如何选择测试用的漏电试灯?在此先谢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请问我想用简单的方法去测试,测试灯去试验漏电,该怎么选取?谢谢!

网友A:
了解交流漏电流保护标准是:民用30mA;工业是100mA。用灯怕是试不出来。为什么不用漏电流传感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漏电值是标准,可实际上比他大,用二极管也试不出来吗?二极管不 是毫安级电流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