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在维修公司呆了七八年,维修的电路板也不少,但是让人最头疼就是听客户说我这个板子吧时好是坏,刚开始修这类板子也很头疼,总是熬夜琢磨,一个脑袋两个大,但随着维修这样的板子多了以后,也总结出了几点经验来,写在这里供工程师们参考下,看看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1.接触不良 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缆线内部折断时通时不通、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
2.信号受干扰 对数字电路而言,在特定的情况条件下,故障才会呈现,有可能确实是干扰太大影响了控制系统使其出错,也有电路板个别元件参数或整体表现参数出现了变化,使抗干扰能力趋向临界点,从而出现故障;
3.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 从大量的维修实践来看,其中首推电解电容的热稳定性不好,其次是其它电容、三极管、二极管、IC、电阻等; 4.电路板上有湿气、积尘等。湿气和积尘会导电,具有电阻效应,而且在热胀冷缩的过程中阻值还会变化,这个电阻值会同其它元件有并联效果,这个效果比较强时就会改变电路参数,使故障发生;
5.软件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电路中许多参数使用软件来调整,某些参数的裕量调得太低,处于临界范围,当机器运行工况符合软件判定故障的理由时,那么故障报警就会出现。
   以上就是我的维修总结经验了,大家还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一块探讨,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的电话18801202883,连工也可以加我的维修群大家一起学习更多维修知识。

网友A:
信号受干扰,应当较难处理;
参数变化或不适合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分析才能处理好。

网友B:
很好,顶一下

网友C:
经常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D:
以前遇到的问题多是线路问题呵呵,学习了

网友E:
楼主写的真不错,也曾在工作中遇到过楼主所说的“受潮”类的情况,大概是工作环境的原因,后来用电吹风慢慢吹干后,装上又好了

网友F:
继电器类型的,常出现这类故障

网友G:
学习了,接触不实碰见不好修的让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