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一台作纸箱是设备下雨湿了开开关是跳闸  修理从哪里入手  谢谢了

网友A:
   有一些什么元件,都是电磁器件、还是有电子元件;
   注意接线端子的绝缘,线圈是否受潮,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检查绝缘,试送电;试送电时注意安全,注意局部送电有不有不良影响。
   先断开负载试控制电路,正常后再试负载。

   开关本身,也需注意完好。

网友A:
哦,忘说了,首先要擦干、晾干或烘干电器部分。

网友B:
一定得弄干,轻者跳闸,重者放炮,最要命就是打人。

网友C:
首先要擦干、晾干或烘干电器部分

网友D:
看看机器大不大,不大的话直接拉到高温房里放一天,要是大的话,找个大功率的热吹风机往电控柜吹热风 要关好门再吹

网友E:
电吹风,慢慢吹

网友F:
还是先干燥处理,然后再检修其他部分,免得由于短路造成更大的故障

网友G:
先除潮吧,干燥以后基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