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如题,一台木工冷压机,只需要上升跟下降,应就一个三位电磁阀就可以了,但这个电磁阀的下面还有个电磁线圈,请教那个阀是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大侠帮我指点下

网友A:
是卸荷用的

楼主:
什么情况下需要卸荷,谢谢

楼主:
油缸在最上位有行程开关断电,下位是工作位,通过电接点压力来断电,请教下是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卸荷

楼主:
哪位兄弟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B:
拍个图看看啊

楼主:
图片没有拍,但一般什么时候才会需要到这个卸荷的阀,参考下。谢谢

网友C:
油泵电机启动时要卸荷,保证空载启动

网友D:
每个厂家和每个设计都做的油路都不一定一样,这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什么机器。所以说这个不一定就是卸荷,说不定是个开关阀也不一定了。有油路图就是最理想的了

楼主:
最上面是带中位的电磁阀,下面连着一个应应该叫溢流阀吧,有个手调的手柄,再下面就是那个阀了,
原来的机器电路没有了,我打算跟他重做个电路,只是这个阀不知道是干嘛的,做电路时不知在何时启动他,

网友E:
油缸回程的时间需要泄荷

楼主:
那三位的电磁阀打开不是也可以卸荷的么

网友F:
溢流阀的开关,换向阀不工作时它不工作可以泄压,保证油泵空载

楼主:
但油缸在工作位时,三位阀是不工作的,但要保持压力,因为是用来压门的,要压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三位阀是在中位的,要是泄掉了,就压不了了

楼主:
到工作位时,油泵电机都要停下来的

网友G:
电控节流阀吧,快到工作位就慢了。

网友H:
不一定就是卸荷阀,快慢速阀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