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请问双法兰液位计该怎样调试?怎样迁移?

楼主:
怎样调校和迁移双法兰液位计

网友A:
你可以找厂家要说明书啊。。

网友B(2011-09-16):
我厂使用的大部份是横河产品,所以用275手操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在没有介质时候安装的双法兰液位计显示的压差就是其零点,因此也叫负迁移。
在介质满地时候就是负法兰侧有介质的时候其产生的压差就是满程,此时的压差就是最大。

网友D(2017-01-04):
帖子已经太久远了,不知道大家都还看不看了,关于双法兰液位计的迁移和调试,谁有资料上传一个呗!!谢谢了!!!

网友E(2017-08-09):
双法兰做迁移量,有几个数据搞清楚,两个法兰中心距离H高度、  介质密度、根据P=密度&gh算出来,设置阻尼时间C40、量程上下线C20  C21  ,J10是手动迁移   J11是自动迁移,然后根据实际4-20mA,迁移。

网友F(2018-03-26):
帖子太久远,迁移有正反零点迁移,根据安装的位置不同,迁移就不同